hp1005加分后还是提示缺粉

楼主(2011-05-17):
今天来了台hp1005的机子,打印提示缺粉,把硒鼓提出来摇了摇,感觉真没粉了,把鼓拆开,真的一滴不剩,于是加好粉试机,还是提示缺粉,换别的鼓正常了,加了这么多15a的鼓还是第一次碰到有提示缺粉的,问各位高手怎样解决?

网友:
你的1005用的15A的鼓?

网友:
你检查了没?你是不是把鼓少装了元件?

网友:
难道有不是用7115a的鼓的hp1005的机器?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客户新换的鼓芯有问题,我重新换了根鼓芯就好了,后来检查他新换的鼓芯,从小孔往里看发现鼓芯另一端的两个弹片没能卡到中间的铁棒,在电脑里提示缺墨粉其实是检测不到硒鼓。

网友:
OH!!原来是这样!

网友:
看了,现在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说的哪是哪呀,1005是12A的鼓芯吗,没有中间的哪个接触问题呀。

网友:
拜托,明明我已经说了是15a的鼓喇。

网友:
呵呵,不错,细节注意的很好!

网友:
呵呵呵,这个嘛。维修还真的要细心阿,有时候问题还真的不好回答,听你1楼说的故障还真想不到是这样的结果。呵呵。

网友:
不如把详细的机器型号再说一下吧,叫1005的打印机也许不止一种吧,7115A鼓适用于hp1000,2612A适用于hp1005MFP、1010、1020、1018、1022、佳能2900,3000等

网友:
加粉之前把粉废清干净,必须换芯片,一切OK

网友:
HP LASERJET 1005   15A
HP LASERJET M1005MFP    12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是可以不用换的,24的存储器,可以刷

网友:
我知道楼主说的这款机器
是在HP1000以后上市的HP1005
外形与1000 1200 1300 1150是基本一样的,就是覆盖率很低
如果你灌粉以后还是提示的话
鼓上有个跟机器接触的触点
那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