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检修思路

楼主(2011-05-17):
  这些天接手的笔记本都是开机CPU不工作 。一般都 是主供电有。有的没时钟,有的没复位。但都不知该如何测量,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LZ是不是发错位置了,多去笔记本维修去看看吧,能学习不少东西,没有维修思路可以参加远程培训学习学习啊

网友(点评):
最好去论坛看看

网友:
用假复载打测试点啊。这个最简单了

网友:
3  5v来了没有

网友:
搞全套的假负载,测量都有了 ,很方便

网友:
正想学点这方面的,看看各位的高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论坛看看啊,有可能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定位问题的源头处理掉不就好了。维修要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不能乱。找出一个问题先解决一个。然后再处理下一个问题。

网友:
一般来言大多是供电和信号没有造成的
比如CPU供电芯片虚焊,或该芯片没有接到信号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同意大大们的观点,还是买一套假负载方便,维修也有效率

网友(2012-09-23):
我现在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下手呢待学习呵呵

网友:
学习中。。。望前辈们都多给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