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6600gt 花屏

楼主(2011-05-17):
PCIE的公版6600gt ,故障现象为桌面显示正常,播放电影或运行3d程序轻微花屏,但是不死机不蓝屏, 起初先用软件降低核心频率及电压无果, 后测量核心和显存供电正常,AD线正常,跑mats也没有报错,上焊台加热GPU和显存至轻轻推动,故障还是没有排除,还会有其他什么地方问题导致这种故障么,求教

网友:
换个GPU试试吧。

网友:
感谢斑竹那么晚了还回复我,,可手上没有这个GPU了,没事从抽屉里翻出来想整整它,要真是GPU坏了也不搞它了,不值得了

网友(点评):
应该降显存的频率试试

网友:
先把显存拆了打打对地阻值也行

网友:
试了下显存频率降低到了200MHZ还是一样,听4L的我把显存摘了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