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风扇问题

楼主(2011-05-17):
       一台宏基4520使用中发现风扇今天突然没声音了,原来风扇没有转,偶尔转的很慢,偶然一下转的很快,不过转十几秒又转的非常慢,CPU温度一直升高。后来感觉风扇也不转了,一直到温度过高电脑自动关机风扇也不转。
         想想应该是风扇问题,可是偶尔来下很快的,昨天机子还是正常的,刚好今天想进BIOS的时候按F2进不了,以为不是按F2结果乱按一通,结果就出现风扇问题了。是不是哪里设置给按到了呢?求大家帮忙了,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进来说下啊!~~~~~~~~~~~~~~~~~~

网友:
风扇轴没有问题就把风扇改成常转算了!

网友:
对照图纸查一下给风扇供电附近的元件有没有性能不良的。比如说6脚或者8脚的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本子的风扇是3跟线的,分别是红、黑、白3种颜色。如过剪断一根控制线是不是可以使风扇常转啊?应该剪什么颜色的线?

网友:
从颜色上来区分红是供电,黑是地,白是检测。但是你还要具体验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觉得也是,那就先白色看看了

网友:
先放电,不行的话,把风扇取下用恒流源加5v看风扇是否正常,正常就加油改常转,取下一个检测脚是不行的,直接飞5v到红线脚。

网友:
第一,先CMOS放电再说
不行,就第二,把风扇拆下来,用直流稳压电源测试风扇本身的好坏,是否噪音大,阻力大
不行,就第三,改常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剪掉白线确实不行,风扇应该是好的,这笔记本怎么放电啊?我是说不打开机子可不可以放电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风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机子刚拆过给风扇加油的,用了一天就这样的。CMOS放电不好放啊,我看到CMOS电池两根引脚已经焊死了。要先取下电池吗?

网友:
风扇可以拿出来直接供5v测试的~如果旋转正常,那就是板子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
风扇坏了/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cmos电池一般在内存盖下面,把底座能取下的盖子都打开,看能不能找到cmos电池,没有的话就拆机,维修不能偷懒啊。

网友:
剪断控制线没有用,我试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结果怎样,给我回一个。

网友(点评):
请看9楼15楼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是改用这种的,现在还没拆机,现在身边什么工具都没有的,因为是在朋友家里。

看来只有改5V了,因为风扇电源就在USB口旁边

网友:
留一个接地的,直接把5V拉过去,我几乎都这么干

网友:
回复 网友E:

USB 端口引脚是不是都这么排列 1. USB5V 2.USBP- 3.USBP 4. GND

网友(点评):
对,都是这么排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也要带到店里修啊,个人觉得不要在工具不全的情况下拆机修机,你会发现你在维修间里很普通的工具,朋友家没有,呵呵,还是要回店里。

网友:
如果不想拆开机器仔细搞,就在USB上连一个5V电压,接到风扇红色线上,常转,嫌噪音大在中间价格20左右的电阻

网友:
这样接不上电就会转,你找另外开机后的5v吧

网友:
我的风扇也是这样。估计BIOS也有可能,一开机转很好,一会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