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下一块服务器主板

楼主(2011-05-17):
我收到了一台单位淘汰的服务器,用的主板是:超微X6DAL-XG  机器无硬盘和内存,开始是无反应,我把电源修好了,现在用4位检测卡显示代码13,并且是滴滴报警(我用的是普通DDR 400  512内存一条),是不是一定要用服务器上的专用内存才可以,还是这个主板本身就有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想修好自己玩,双至强的CPU

服务器
适用类型服务器
主板芯片组Intel E7525
总线频率(MHz)800
芯片组描述Intel E7525 chipset ,MCH + 6300ESB + 82541GI
支持的CPU系列Intel
支持的CPU类型Xeon
CPU插槽类型Socket 604
支持CPU数2
主板结构ATX
支持内存类型DDR
支持内存传输标准DDR 333/266
支持内存最大容量支持12G DDR333,支持24G DDR266
内存插槽数量六个184-pin DIMM
超微X6DAL-XG芯片参数

音效芯片集成

音效芯片型号AC'97 audio CODEC with high quality 6-channel sound

网卡芯片Intel 82541GI Gigabit Ethernet ,支持10BASE-T, 100BASE-TX, and 1000BASE-T, RJ45 output
超微X6DAL-XG硬件参数

显卡插槽标准PCI-Express

IDE接口标准2个

FDD 接口1个

扩展插槽1xPCI-E,2xPCI-X,2xPCI

USB 接口4个

PS/2接口PS/2鼠标,PS/2键盘接口

外接端口1x RJ45 LAN port ,音频游戏接口

电源插口一个四针,一个24针,一个8针电源接口
超微X6DAL-XG其它参数

BIOS8Mb Flash EEPROM with AMI BIOS

外形尺寸30.5cm x 25.4cm

网友(点评):
几烙铁就自己加工一条ECC内存哦,简单哦

网友:
首先肯定上ECC内存。

网友:
谢谢,那我去买一块回来试试

网友:
你粘贴的说明里没标明ECC内存。最好找下说明书要不要用专用内存。

网友:
服务器内存一般都带ECC

网友:
内存不带ECC,肯定不行的,上去就会报警的

网友:
饼哥说的对,你还是查一下吧,服务器内存可能是ECC的,还有可能 ECC REG都要有,还有的芯片组要求内存成对上,最好查一下芯片的相关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