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31不触发主板维修案例

楼主(2011-05-18):
前几天接到朋友主板是G31的北桥,拿过来是不触发,用镊子短接绿线和地线,能触发,测量南桥晶振起振,开关POWER有3.3V电压。查看这个主板的I/O是用的8712F-S 第二行后面是KXS。8712的I/O是67脚供电,75脚接开关针,76接ATX14脚绿线,72脚高电位入南桥,71脚高电位入I/O,经测量67脚有5V的供电,75脚有3.3V的供电接开关针脚,76脚有5V供电,直接从ATX14脚绿线过来,72脚有5V高电平信号电压,71脚没有电压,经测量对地阻值正常。这时测量南桥的待机供电电压正常,根据以往经历,一般71脚没有从南桥输入高电平信号过来的话,且供电,旁边各器件正常的情况下,可以推测出是南桥问题,直接不修,可是这片板是朋友的,没有办法,只有帮他加焊南桥试试,待板子冷却后,加电,正常触发成功进系统。跑3D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啊,正在努力学习啊?

网友:
71脚是一个SLP3信号吧。

网友(2014-03-14):
slp s3正常是怎么变化的呀 还有rsmrst

网友:
GB的南桥容易空焊或者本身损坏……

网友(2014-05-05):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可惜买不起爆桥的东东。

网友(2014-11-16):
这种加焊南桥的,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