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今天接一台同行的显示器,接电开机白屏,开始我在想是不是驱动板坏了,换一个通用的试试吧,换了也不行,晕,那是什么问题啊,还是测下屏供电吧,一测不得了,屏供电为OV。那肯定是屏坏了,驱动板换过了也不行啊,打屏供电的对地阻值一看短路了,找到屏供电的电容一个个往下拆,拆了三个,不短了,换上以前的板子,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啊,我这里还搁了一个,白屏问题找不到的

网友:
很少修屏,一般都是换,今后也修一下,节省一点

网友:
楼主上个图,是怎么测试的,说的详细点我们新手也学习一下。

网友:
找短路电容还用教啊..拿笔一个一个去量啊..
黑笔接地,量电容两边都响的,基本可以确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