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22CH 接外接显示器能显示但是接屏不显示完全是黑屏

楼主(2011-05-18):
接到一台SONY VGN-C22CH 故障是这样的。。接外接显示器能显示。。但是接屏不显示完全是黑屏,灯管不也不亮的,,我看了看这台笔记本有显卡,刚好前几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的笔记本也是一样的问题,后来加焊了显卡好了,看都不看了直接加焊了显卡,显卡加到最高温度我还动了动芯片,确定芯片加焊成功,加焊完了以后接屏还是不显示,晕。。。。。外接还是会显示的。。这样一说应该不是显卡问题的了,我还测量了屏线,也是好的。。难倒是屏?这时我查看了一下这个高压板的供电,发现5V已经上去了,但是开机不会白屏,这说明PWON 开启信号没上去,后来我查了查屏的供电3.3V 没有?难倒是这里问题。。
于是查看了电压来源。。有一个1471 G548B2的八脚芯片,是屏3.3V供电的,但是678脚输出的电压只有0.47左右,我以为是屏短路了,把屏拆了供电还是没有!下面我会上图,希望大家给点意建!看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经过一晚上的试验,感谢一楼兄弟提供的图纸,还有后面兄弟的建议,后来发现了问题之所在就是SW1那几个开关的问题。。没有屏供电及高压主EN信号,我测试了一下发现2跟3脚是接接地的。。也就是打开状态,只要1跟4不接地就行了!我之前是123都接地。。

没相机了。。不然照张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2 3 4 电压有没有

网友:
想问下。。如果我接个3.3V直接到屏供电上面行不行?

网友:
我看到了那个JP-IN 就离那芯片不远的地方有一个SW1 上面有四个小拨头。。我看到123是OPEN打开的 只有4CLOSE 是关闭的。

网友(点评):
不是应该AUO 001 / SHARP 010 ,怎么是 000 ?

网友:
看图纸是可以一试,你认为U33是坏了又没材料换

网友:
给屏供电直接上个3.3试试看呢?这个好办的

网友:
3.3V直接上屏应该不行的……

网友:
3VRUN来了没有,还有就是Q28的开启信号来了没有

网友:
把那个SW1来回拔几下再开机就OK了。

网友:
2,3供电有吗?4脚en要低电平才开启,

网友:
null

高压和屏供电都没出 说明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LCDVCC都没有,估计是屏线/显卡不良,ATI的回焊一般都不好

网友:
+3vrun 低电平 供电才会产生!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没有修好,希望楼主修好,等你好消息

网友:
不要纠结于U33,可以把U33吹下来,打一下678脚的对地阻值,关注一下C479 497 496三个电容和Q33。没有异常的话,把焊盘上的2脚和8脚短接起来,看是什么情况。+3VRUN和GM-LCDVCC-EN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你的提醒。。已经修好。。就是SW1那几个开关的问题。。没有屏供电及高压主EN信号,我测试了一下发现2跟3脚是接接地的。。也就是打开状态,只要1跟4不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