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南桥,北桥,显示等等,能和笔记本换吗?

楼主(2011-05-18):
小弟刚开始学笔记本维修,我看见某些南桥或北桥台式机和笔记本的型号,面积和大小都一样,
他们的电路和功能一样吗?i

比如:笔记本北桥坏了,用台式机北桥代替(一样型号)

请各位大虾指点迷准!! 谢谢

网友(点评):
对于INTEL芯片早期的可以换,以后的不行,对于NV和ATI,部分可换,比如NV的C51芯片组在笔记本和台机上都有用,我换来换去都没问题,比如ATI的SB700也可以,只要芯片型号一样就行

网友:
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你也太有想像力了

网友:
这要看是那种笔记本了,比如早期的P3笔记本,就有把台机的主板,CPU缩小空间做成笔记本外形的。这种当然就可以换。

网友:
早期可以换855以后的没戏

网友:
现在的不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提供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