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pci-e引脚定义

楼主(2011-05-18):
各位大哥大姐,本人新手,有谁有pci-e的引脚定义啊。传个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
其实找关键测试点A11复位      A13     A14时钟说,高手补充

网友:
你说的是PCIE16X的吧,一般有三个故障测试点
1,复位信号,在A11脚,开机时有高——低的信号,3.3V。
2,时钟,在A13和A14脚,正常时应该为0.4V
3,电压,B1,B2,B3,A2,A3为12V供电,A9,A10,B5,B10为3.3V供电

网友:
传份张老的制作的PCIE引脚定义图你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那个打值卡哦,好像看到过样,

网友:
楼上的错了 A13 A14时钟1OOM电压0.4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打错了,谢谢,已改正

网友:
也就是复位和时钟了,和以前的插口不同没有数据线和地址线了

网友:
我也学到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