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成这样了。。雪白红屏!

楼主(2011-05-18):
换过好的电源板,驱动板,屏线。还是这样。。

难道是屏坏了?没有维修的必要了么?

有人说是逻辑板电容有问题??

网友:
修的价值不大,屏的问题

网友:
修的价值不大,屏的问题

那郁闷了。白买了驱动板。。退的话,还是要快递费。。留在家里算了。。

网友:
不对啊。换通用的驱动板上去,又是正常的啊。。

但这驱动程序不好找啊。。。

郁闷。。

网友:
那就上通用的驱动板啊   既然程序不好找   你原来的驱动板也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直接上通用的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那就上通用的驱动板啊   既然程序不好找   你原来的驱动板也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直接上通用的驱动板就可以了

关键是这通用板只有一块。。里面的程序不知道是啥。。就这一块能用。。

其它的都不能用。。。郁闷死了

网友:
好像是瓶线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有个这要的屏,不知道能修吗?

网友:
没看到图,,你换了那么多东西,,从判断来看,应当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屏多半是15或以下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有一块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了,是什么程序不重要的.屏是什么牌子和型号,再找相应的驱动板程序.

网友:
看来是屏线的问题,很难搞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