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GA8ipe1000-g 的这个图纸

楼主(2011-05-18):
现在这板上不触发,晶振电压一边是0.09一边是0.54  IO是LPC47M997找不到这个IO的资料  3V SB正常  开机针有3V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南桥  可能是  32.768 坏  我给你截个IO 图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我在原来的上面叠加了一个还是不行 就是没取下来就焊料一个上去   能不能把图传我啊 Q787343099  强制开机又可以开  但是不跑马

网友:
谁有这IO的PDF麻烦传下急啊 。。。

网友:
哪个高手来解释下这块板开机的信号怎么和内存的那个M83301GR有关系  和LPC47M997都没关系  我就郁闷了南桥还是IC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