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1

楼主(2011-05-18):
我接到你台这个型号的
笔记本
。。故障是装不起网卡驱动。网卡的型号是RTL8100CL 实在找不到问题了。请指点一二。。。
笔记本

网友:
能认到网卡吗?

网友:
是不是网卡打感叹号

网友:
有时候做个系统就OK了

网友:
给客户配一个外置USB网卡就好了 解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