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G 内接青屏 外接正常一例

楼主(2011-05-18):
灯管有亮,但不是白屏,屏幕底色是黑色的,我把这个叫做青屏。与白屏  暗屏来互相区分。
今天接一台E42G的机器,965集成显卡,屏幕和屏线都摔烂了,外接正常。

换了屏幕和屏线,内接青屏,外接正常。  内接偶尔也能显示正常,大部分时候是青屏。
加焊了屏线接口,故障依旧。量接口阻值没有发现异常,青屏的时候LVDS的差分信号也都有波形,更换了北桥之后还是一样。
因为不稳定,检测花费了很多时间,排除了北桥和北桥的工作条件后,最后终于发现屏幕码片的时钟线,未插入屏线的时候阻值是459,插入屏线后阻值445,但是晃动屏线阻值还会变化,会在431和445之间变动。在445的时候会青屏,而431的时候显示正常。明显这个信号有点接触不良。维修难在不知道故障点,知道之后一切都很简单。

屏线是换过的,接口也加焊过。清洗接口还是没用。
观察接口的插针没有异常。
于是再更换了一个屏幕,开机不青屏了。阻值不正常的时候屏幕会偏一边,而阻值正常时候正常显示。不再青屏。
看来这条新买的屏线是有问题的,损坏的程度很小。
再次更换一条新的屏线故障修复了。。

如果屏幕的码片时钟线断线了,内接会不显示,而外接正常。。这种故障相信10几分钟就可以搞定。。这个信号上的阻抗异常会造成这样的故障现象,还是头一次碰到。。

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更换屏线,但是故障现象,留给大家遇到类似故障的时候参考。

网友:
结果虽然简单,但要证明这个简单的结果却要走很多的路。就像1+1=2,但要证明1+1=2却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