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HP CQ45本屏不亮机 外接正常走弯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8):
[笔记本] HP CQ45本屏不亮机 外接正常走弯路维修一例

今天接修同行送来的HP CQ45,故障时本屏不亮,外接正常,本屏一点光都没有。仁宝代工的LA-4102P.开始没有动脑子,按经验直接加焊显卡,故障依旧。后以为显卡有问题了,正好手上有全新的,就换了一个。结果照旧!我的BGA我自己还是蛮自行的,静下心来想想,应该是电路故障了。打开图纸19页,看LVDS接口,量4对数据线阻值都正常,用示波器打总线只有电压没有波形.看来是显卡没有检测到屏存在啊,才不放出来ENVDD信号啊,是数据线都正常了,总线也正常啊,为什么检测不到屏存在呢?对着图纸那个JLVDS接口我就看啊,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屏电路没有工作起来啊?还有,那个+3VS电压到屏里面做什么用啊?2011-5-16 19:10 上传下载附件 (59.18 KB)
索性将屏线剥开,查那个+3VS是给了屏供电了 ,再量一下 那个线路断线了,原来是+3VS断线了导致屏供电没有,显卡检测不到屏的存在,自然就不会放出来开启屏电压的信号ENAVDD了啊  哈哈 这个机器修好了 但是中间换显卡确实是走了弯路了,以后要多注意了。

来报道 -1 这弯路走的也太弯了吧

网友(2014-07-03):
来学习学习 ,加下分

网友:
挺果断的,这种机子一般是显卡,二班是屏显。

网友(2014-08-22):
楼主修的好,我这两天遇到了一块联想E425,AMD的板子,也是外接显,内屏不显。在屏接口处测量, 没有3.3V的LCDVDD屏供电电压,但是有3D3V_S0 电压3.3V, LED供电的19V也有,开启BLON_OUT也没有电压。找图纸,LCDVDD 和BLON_OUT 都是桥控制出来的。这里请教一下大家,桥在满足什么条件下才发出这两个信号呢?

网友(2015-02-09):
尼玛,东芝的机器我也碰到了,最后换了单桥,还是不行,准备换显卡试试

网友(2017-04-27):
学习了,好长时间没有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