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风扇不停转

楼主(2011-05-18):
华硕A8J风扇不停转,排除散热器灰尘问题,实际散热器温度并不是很高,微温而已,是否为温控部分问题?是否BIOS问题?请教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可能就是温控的问题吧,或者别人改的长转了

网友:
只要不影响使用   最好不要去修

网友:
你刷个bios看看啊,不行的话,那么在看看也行啊,你说是吧

网友:
不影响使用最好别动,风险太了

网友:
遇见过几次,一直不知道哪出了问题,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