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上电不正常,求助(发现CHG_SW没有,不知道该怎么整)

楼主(2011-05-18):
今天拿到一块T61的板子,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电流到0.73就掉回0.02,如此循环,反正就是到0.73~0.76左右就掉电,新手,没修过这样的问题,求助各位大大给个思路
掉电

网友:
拿来就是这故障吗?报警吗?这个机器开机第1轮是要掉的,一般是显卡原因。但你这个连续掉,我就感觉你是不是已经做了显卡,把北桥搞到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二手板,有人修过的,不过看样子没有做过显卡和动过桥。不报警的,插上cpu,插上喇叭,刚才居然跑到了0.93

网友:
刚发现,这个掉电有时跑到0.1x,有时0.3x就掉了,什么情况,我彻底晕了啊,这掉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啊?电感对地值量量。

网友:
按楼上的提示,我量电感,发现CHG_SW 没有,也就是l5那边不通,控制脚2脚没信号,不知道该如何整

网友:
。。。发现那个是充电芯片出来的,跟开机好像没什么关系,我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