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重启 特别怪

楼主(2011-05-18):
我修了一个ACER进水,可以开机了。但是要反复重启五次,第六次一点可以点亮,南桥都换过了,高手点一下
重启
进水
ACER
反复重启

网友:
把机子装完

网友:
这么神奇啊 这个不好整

网友:
ACER的机器你最好把东西都装齐

网友:
开关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好了谢谢个各位了,我没有上modem

网友:
可能是电容要冲电吧,失效了?

网友:
把进水部分在清洗一下,也有可能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