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改液晶电源电路可作万用电源哦

楼主(2011-05-18):
浅谈改电源电路
特别声明,以下是转载别人的经验不是本人杰作!
我们在维修液晶显示器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电源故障,引起原因有打雷的,发电的,偷电线的,自然损坏的等等。由于各种因数使得无法按原电路设计修复好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原因:
1;有些零部件已经烧得无法分辨型号,一时间又找不到相关图纸资料的。
2;明知电源管理IC的型号,但手头上又没有,客户又急着要修好的。
3;一些进口的机型,特别是老的进口机型的电源管理IC,根本上就买不到的。
4;在维修过程中,由于电路的复杂,保护功能之多,零件的变值,贴片零件的检测难度等等的原因,不能正常修复的。
如果遇到以上四种情况,我通常是用改变电源电路的方法来进行修理。
我经过多年来维修液晶电源,对各种电源IC的电路分析中发现,有一款大家非常熟悉的电源IC,其电路结构非常简单,无需副电源VCC 就可以正常工作。经过无数次更改电路的经验告诉我:只要是原来故障电源电路是使用
电源管 + 电源管理IC;有光藕反馈组成的电源电路都可以改。按照我多年的实践经验,成功率在100%。这个电路图在我多年维修液晶的工作中可谓立下了不小汗马功劳,现在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希望对各位同行有所帮助。
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哦。
下面是NPC1200AP40的简化电路图:

图中的S极对地电阻取0.470.51欧,8脚到300V之间接入一个18---22K电阻,5脚到G极之间接入51欧电阻和IN4148的并联和一个10K电阻接地(或者用原机的电路),6脚上的电容一般用原机的电容。吸收回路采取原机的电路即可,无需改动。
改装方法非常简单,把IC8个脚剪短,在原电路板的底面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把4脚直接焊到合适位置的电源的“地”上,再用一个18~22K的小电阻直接焊到8脚和电源整流后的300V电路上,这样就可以把IC固定好了。原本电源板上的多余的零件可做断开处理。检查电路上各个零件无误后,再用4条小电线按图上的4条红线连接好就行了。试机前先不要接电源管,通电检测电源管G极有震荡电压输出后,再接上电源管就大功告成了。
置于如何改的又美观又实用就靠自己的DIY能力了。

Liji

编辑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