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适配器开机掉电!!

楼主(2011-05-18):
用适配器开机到XP进度条就掉电了,由于HP的特殊电源头,中间针有7V,改成可调,中间19VB的话就正常的,求解

网友:
没修过这个鼓故障不过你追相爱中间的7V应该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你的适配器坏了,换个就行了

网友:
这是什么区啊

网友:
换一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2012-10-05):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查
一直没有查出来,有修过这个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