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无线图标有,就是搜索不到无线网络

楼主(2011-05-18):
  驱动不行,该系统也不行,无线开关,测阻止接地了,是怎么了,无线是不是归IO

网友:
我碰到一个联想的,要把硬件开关打开,还把键盘快捷键也切换一下,你试试。

网友:
装联想电源管理驱动,然后用快捷键打开。

网友:
把无线的PC卡拔下来擦一下金手指,看一看是不是有氧化的

网友:
BIOS设置对不

网友:
代换一下试试,看是网卡问题还是其他,网卡是挂在南桥的吧

网友:
这样搞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天线有没有装好哦。重插插再试啊。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好解决。去联想官网下载一个随机软件,

专门调控无线的,,可以在系统下打开无线网卡搜寻的功能

网友:
BIOS 恢复出厂值  安装联想的快捷键驱动,然后,再看看应该是有硬开关。看看开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