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GA-EP43T-S3L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1-05-18):
GA-EP43T-S3L上电跑80重启,该主板是双BIOS,我把主bios去下刷新的bios,跑码C1不过内存,大概过4秒又重启了,内存是三代的,但堆三代内存电压不是很了解,求高手指点..............

网友:
GA-EP43T-S3L   DDR3主板还没有出来多长时间,还在保修,,,保修好了

网友:
三代内存的主供电是1.5v

网友:
看看内存槽接触好不好

网友:
查下内寸工作条件 正常的话 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我都不明白啊

网友:
技嘉有些主板两个BIOS都要刷焊上  只上一个BIOS会重启的

网友:
额,,居然修3代的东西,, 现在都在保修范围内,,直接去保不就OK了,,

网友:
直接 查供电啊! 有1.5V就可以了  没有的话 看看是不是内存旁边的 8角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