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6555 的3.3vsb 是由哪个件产生的 在线等

楼主(2011-05-18):
请问ms-6555 的3.3vsb 是由哪个件产生的 在线等

网友:
一个八角芯片,一般在PCI槽旁边,顺这紫线跑就可以到这个管子

网友:
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
7313八角MOS

网友:
差图纸呗 ··没图纸跑线啊

网友:
ATX9脚待命5V通过三端稳压管转换的  PCI14脚和ATX9教都能划通的管子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