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花屏求助……

楼主(2011-05-18):
接到了一个ACER4520的本本,独显,刚拿来的时候是不显示,用本本的屏是亮屏但无信号,外界无显示也无信号,电流能到2.xA有人说是桥的问题,我加焊了以后外界可以显示了但是花屏.

后来确认是显卡的问题了,于是加焊了显卡后成了这样了

后来把显卡重做了,可是重做以后发现又变了

bios也刷了,显存也加焊了,是不是显卡彻底不行了,得换芯片了?

OK了,订了一个显卡芯片换上后OK了!顺利进系统!谢谢论坛里各位热心的回复!

网友:
八成是的,换显卡试吧。

网友:
是ati的显卡吗  估计是显卡不行了啊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或显存~

网友:
显卡换个好的看看

网友:
顯卡換新版本的重做上去吧!!

网友:
如果换过显卡的话,那必须是断线了,我上次修一台联想C430A,就这个样子,后来750块交换了主板,这个被上家拆显卡划断了有10根线

网友:
这个本本被上家修过了,说是要换显卡板,我就想知道如何确定是显卡引起的还是显存引起的呢?

网友:
第一次看到花成这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和北桥都爱坏的。

网友:
你这么花,很可能是少组供电,显存显卡坏了也很花,但是没有这么花,妈都认不出来了

网友:
把显卡芯片换掉   用高点的版本   用09或者10版本的   温度在高也不会在虚焊了

网友:
不过所有显存如果都坏了还是可能这么花的,坏一个的可能小,查点软件也不能用了

网友:
换显卡试吧

网友:
跟我上次遇到的联想旭日C467 一样的花 最后只能换显卡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有可能!最直接的办法是换换看

网友:
直接换一个升级版的显卡试试

网友:
唉,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该换了。。。。

网友:
这机器发热量大,是AMD 平台的吧,加630独立显卡板.修了极不稳定,

网友:
已经OK了,换了显卡芯片好了!谢谢各位热心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