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B突然黑屏请教下

楼主(2011-05-18):
开机约3分钟后突然黑屏,画面有时候显示不停自动调整,有时候显示检测数据线,关机再开都不行,网上搜索下可能是驱动板问题,麻烦大家提供检查思路,

网友:
这种是电路板上的C爆了,三星的就是这样

网友:
供电电路电压不足

网友:
C爆了是什么意思,哪里供电电压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C爆了就是说“电容爆了”

网友:
拆开看没看到任何异常,现在拆开试了2小时又没事,最怕这种问题

网友:
先把按键全换掉,再试机吧

网友:
我那天有个海尔的显示器,客户送来时,我亲测是会黑屏的,但是灯管还亮着。只是显示不了图像而黑屏。我拆机之后,没有发现明显故障,就通电再测试,居然不出问题了,*脏话*,后来干脆装好机让客户拿回去用吧,四天过去了没见他拿来,难道会是接触不良,让我拆拆装装给搞定了???!!!迷惑ING

网友:
经验:按键板漏电  你拔了按键板  再拷机试试!

网友:
就是电容坏了,换大点的,现在买的25V 1000UP的基本上容量都不足

网友:
换按键吧。按键坏了

网友:
现在装起来试了一天又没事,郁闷中,过了今天没事就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