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不开机 电流冲到0.8后回到0.59

楼主(2011-05-18):
IBM R60E 不开机 风扇转一下   电流冲到0.8后回到0.59不动了, 5V 3.3v 1.8V全有,CPU有温度  北桥 南桥 都做了新球  显卡是集成的  用检测卡提示是CPU在自检 停住,CPU供电正常 有点迷糊了,请高手指教  或给份图纸点位图什么的,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换个南桥      看  什么情况

网友:
搞个bios刷

网友:
搞个bios刷     试试看

网友:
CPU自检没有过去,看是不是CPU缺时钟和复位啊。

网友:
看着有点像内存没有过

网友:
是不是过不内存,掉下来了

网友:
检测卡跑马  3B    中文检测卡显示  CPU 自检中      内存换过    南桥换了   bios没有设备刷不了但是觉得不是BIOS的事 ,现在就剩下北桥了,难道是北桥坏了吗?北桥还的先发货,这破机器郁闷了,整整一天啥都没干,就修他了,期待高手帮我解决下,上次也遇见一个没搞定,这次就是回收了也要搞定这个破机器,让这个破机器弄郁闷了。
在说明下啊,用检测卡测试  出现  clk  和rst  指示灯常亮,难道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吗?北桥控制复位的所以我现在有点怀疑北桥,但是一旦换了北桥故障依旧那我就哭了

网友:
估计是不过内存。先排除bios的原因,不行就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卡 跑码3 b   中文卡显示CPU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