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n,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1-05-18):
故障,不能充电,拆开机器看了图纸是le4,板上充电管子pq37已经烧糊了,充电芯片8724周围好像有进水的痕迹,清洗了班子后,把pq37的管子也换了,接上电池还是一样不能充电,怀疑8724也坏了,一起更换掉,接上外部电源,待机正常,接上电池,发现电流可以上到2.3a了,以为修好了,结果4秒钟后,恢复电流0.01a,把电池去掉重新插上电池,发电又可以充电了,但是还是4秒之后又恢复到0.01a的电流了,检查acin,acok#, LDO,REF,shdn,refin信号也正常,有充电的时候 发现cc-set的信号在电流变为0.01的时候消失了,同时vvc,cci,ccs也在电流变为0.01的时候电压消失了,测试电流检测脚cssp,cssn正常,充电部分电流检测脚csip,csin两端电压也正常,都是0.0xv的,不知道是电池,还是板子没有修好的,吧示波器捅在电池的scl测试发现接上电池的时候有产生信号,换测试sda的信号,也算有数据产生的,应该不是这个总线的问题的,测试temp-mbat的信号在充电的时候电压1.8v,不冲的时候1.6v,尝试拉低电压在放开,结果又冲了几秒钟的,看来不是充电这块出问题的,应该是检测的,顺着线路查找,发现cc-set受ec控制,电池部分的除了SDA,SCL信号部分外还有temp-mbat,mbat两个信号,检查temp-mbat连接部分pr194,pc177正常,没有接电池的时候,电压上啦到3.3v,这部分也是正常的,顺着线路检查mbat的信号,发现pc176,pr195,pr193有点腐蚀的痕迹,洗板水洗了还是没有效果,于是吧pc176换了,pr193的是14k,手头没有合适的,找了一个12k的换上,上电测试,故障还是一样,怀疑是不是换的太小了,找了一个153的电阻换上,再次测试,发现这回不会自动停止了,修复完成,上图

网友:
查的挺仔细 楼主用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高手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到到你们这个境界啊

网友:
电池电量检测引起的充电保护,不知道LZ有没有量正常的电池电量检测的时候时候是多少;和保护是时候是多少 ?

网友(点评):
有啊。就是偏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