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72场变得很宽行收窄该怎修

楼主(2011-05-18):
     一台金长城1772ED显示器,IC用DTA9116,开机后,场变得很宽远远超出屏外把字体拉得长长的,行收窄,在屏的中部只有四分之二,两边各占四分之一。按功能键调整有变化,但怎样都调不到正常位。本以为行场都出问题应当是IC有问题,换Ic后故障依旧。周边元件没有明显损坏。现陷于绝境,只有求助高人了。

网友:
我也碰见过但不会修,麻烦楼主修出来了告诉一声啊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以前的资料,你换那个门电路试试,那个是控制行场同步信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次电源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行场驱动都是由TDA9116给出呀,振荡、同步都是在片内完成的,再前面就是CPU和ROM片了。如果不同步的话应当会翻滚才对吧,但屏很稳也不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部分有问题吗,应从那处开始

网友:
二次电源是指B+调整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按这表格查过电压,数值基本正常。在其他地方看到过一个类似的故障,是ICR的28脚对电源开路,那是人为造成焊回的就好了。我也查了,电压和阻值都正常。看来可能是B+管子的问题,还得子细查查。谢谢你的提醒回复!

网友:
多少分辨率,高压包的2脚有多少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快到10楼了,连B+多少都没报??

网友:
刷个ROM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其他事情去了还没查,查了再报了。

网友:
二次电源没有升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由于diyushi帐号上不了网,只好重新注册这个名,等到转正才过来回复
经查是二次电源管G、S极短路,换了行场都可以拉开了。但有时会出现黑屏,出现黑屏时G1 -200v。查:MUTE 0.5V、HLCOK 5V。断开主机能显示“无信号”但调不出调整菜单。 二次电压在800时70v,在1024时90v。换主机能在1024下显示,但不支持75以上刷新频率。请教检查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B+基本正常后,查HS、VS信号通路。
HLOCK正常时是低电平,失锁时才输出高电平,关闭G1使CRT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先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查了一天还是没查出问题所在。不论分辩是多少就是不支持70以上刷新。CS1自始至终没给出高电平。
TDA9116的1、2脚在显波器观查下,无论屏是黑亮与否都有HS、VS 信号。
你说的失锁是主要指那里,主要在什么状态下才会失锁。

网友:
回复 网友E:

HS、VS信号异常、数据出错都会造成HUNLOCK锁定。
前面说过了,是关闭G1使CRT黑屏。

网友:
检查电容C326  224J/400V是否失容(或外观变形)。
一般此电容不良,会造成在800×600  75HZ 下能显示,高于此模式即黑屏;并造成晶体管Q307  C2026击穿。
供参考。

网友:
听说会修板子的都 会修显示器,我为什么就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