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无复位

楼主(2011-05-18):
华硕M2N-MX SE无复位,用户说听到机箱里响一声就不行了,取出主板测CPU电压有1.1v,再仔细观察主板有没有明显烧毁痕迹,发现在桥(6100-430)的旁边USB78那里有两个芝麻管烧炸了,已看不清型号。
请问大家应该是两个什么管子。附图:

网友:
手上没有图纸,也没有主板,对不起了!

网友:
找到一块一样的主板一对,原来坏件边边上有另一组USB56,那两个芝麻管是接在USB数据线上的,线已烧断,测通往桥的过孔对地阻值成开路状态,其它几组USB阻值正常(五百几)。已断定6100-430牺牲了  桥正在准备中。。。

网友:
估计是用户插前置USB设备引起的。但接口处没发现异常!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 帮你看看是什么管子

网友:
两个USB旁边各4个管子,  一共8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KJG U2

网友:
上个点图给你看下,点击放大

网友:
路过!等高人回答!

网友:
4个管子 各连接一个USB数据线,如果短路  南桥就挂了

网友:
这里烧坏的话,,南桥 坏的纪律就和高啦,,考虑换板吧,,

网友:
估计客户查了什么神奇的U直接把板挂掉。

网友:
两个小三极管吧,npn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是主板烧 U盘的吗,,, 呵呵,,   有些电脑前置usb   一插U盘就烧U盘,,  这啥回事儿 ?

网友:
三极管拆掉也能用。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图片。能换的话,换个试试了。

网友:
是USB设备上的静电把2个管击穿了,桥的成活率基本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  线插对了吗  有顺序的

网友:
usb 插线用万用表一试便知

网友:
肯定是外接USB设备短路了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虾 请问下你有这板子的线路图么》》有的话请传给我好么??感谢了 我在线等

网友:
有啊  你要那个版本的?  我发到你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