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 开机cpu温度 80多度 求思路

楼主(2011-05-18):
今天收购客户拿来一块主板  开机cpu温度80多度   bios里面看也是80多度   软件测试也是一样   风扇换了   cpu换了  还是高  请说下思路

网友:
说明有短路的呗,好好查查

网友:
怎么查  查那一块  请高手说下

网友:
CPU周边的看下有没发热的元件  主要是MOS管 和电源芯片 仔细查下  不行不代换试试

网友:
换个热敏电容试试啊

网友:
查下所有供电

网友:
查下IO旁边应该有个热敏电阻,换了看看。热敏电阻要换差不多的型号,别换错了哈。

网友:
查下主板上应该有个代号RTXX的热敏电阻,换了看看。热敏电阻要换差不多的型号,别换错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热敏电阻
在什么位置

网友:
热敏电阻
是什么样子的   发下图  我好辨认呀

网友:
代号RTXX的热敏电阻,主板上有标RTXX

网友:
就这一种吗   没有其他标志的吗

网友:
没有其他说法了吗

网友:
CPU供电的所有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