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660P LE2的图纸加电3秒就掉电 求救!

楼主(2011-05-18):
联想 昭阳E660P LE2的图纸加电3秒就掉电,电流上到2.1A cpu电压1.6v、SC1485控制的1.25v和1.8vsus,其中1.8vsus不出来,cup供电芯片,sc1485也换过了.请问其他哪还会有问题,

sc1485工作条件都满足bst2  4.9v偏低(1.8v bst 正常.应该6。8v) 1.8EN 也有3.2v,vcc1,vdd2都有了。就是1.8vsus不出来,我断开1.8vsus。电压也没。
cpu供电电压1.6v ,偏高,供电芯片sc5411也换过了,反馈几个脚的电阻断开测过没有偏阻,cpu的上下管也替换过,cpu都换过了。不装cpu不装内存,电流上到0.202也掉电,也是几秒

无招了,望各位大侠赐招!

网友:
sc5411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卸掉 pq39,1.8vsus就出来了,pq39是+1.8vsus转+1.8v的场管,MAID控制的,现在是+1.8v短路,显卡我拆下来了,背面在线测短路的电容我都断开,+1.8v还是短路。+1.8v去的地方比较少,查遍了。。。还是短路,双喜老师赐招。。。

如果板层短路就郁闷了

网友:
机器修好了~

一个电容短路了,+1.8v对地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