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单桥MCP67M和MCP67MD能通用吗

楼主(2011-05-18):
今天接到一台HP V3000的机器 点不亮  经检测后发现是桥的问题  他就一个整合单桥  加焊了一下发现桥短路了  他的桥型号是MCP67M的  客店里只有MCP67MD的  所以请教一下大家 能通用吗?谢谢了

网友:
经过实验MCP的桥最好不要加焊,MCP67MD不能代用MCP76M

网友:
MCP67MD不能代用MCP76M

网友:
不通用的

网友:
MCP67 系列加焊很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