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板子拿到上电3/5V有出来,电流0.01,开机到0.03,确认8502的P94S5-ON有出来,EC已动作,量测NB信号发现RTC-RST只有0.7V,将C632取掉,3.3V正常,插上上电OK。差点就换NB了,看来得仔细检测,花了30分钟。
信号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的,南桥的RTC工作不正常引起的不上电

网友:
这种电容漏电还是比较容易查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比较常见,主要是电源管理方面容易断线

网友:
又是一例RTCRST偏低引起的不上电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应该是SB 吧

网友:
请问楼主你怎么会想到去测量RTC_RST这个信号呢?有什么根据吗?谢谢。

网友:
你这个信号在什么地方测的啊?RTC_Rst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