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风扇转一下即停

楼主(2011-05-18):
手头有一金河田 劲霸 ATX-S350电源,单芯片SG6105ADE.故障现象,短结绿线风扇微微转动一下即停,各路均无输出,测紫5V、绿5V都正常。请高手指教维修思路

网友:
先检查输出整流管有短路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啊。那个是你所说的输出整流啊。他听你这样说也不明白啊

网友:
你先直接看其它的接口对地是否有短路。
一般电源对+3.3V,+5V,+12V,-12V四组进行检测是否过压,缺相等,电源进入保护模式。

网友:
三个整流管分别是:S20C40C;S20C100C;S30D40C
基本上没问题,只是有两个管子两极间阻值才150左右,这算不算正常?

网友B:
芯片SG6105ADE会不会不有问题?
我双芯片修的比较多,对单芯片不了解,也苦于手头没有单芯片不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SG6105ADE会不会不有问题?
我双芯片修的比较多,对单芯片不了解,也苦于手头没有单芯片不好代换

SG6105坏了,换上去就好了,这个芯片也容易坏,跟339一个样!!,功能多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多输出整流管内阻增大 空载正常带不起负载 你测不准最好换个内阻小的看看电压有变化没?

网友:
输出整流管 里面也就是个双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师傅。我想问一下你,我这里也有一个金河田的电源,220V那一片都没有烧,但就是没有待电电压,5VSB也没有,后来我看见:7500或494旁边有一个电阻断了一个脚,我可不可以直接焊回去啊,但我又不知那个电阻多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抽一点时间来回复我,因为我明天上班的时候要修

网友:
这款电源可调电阻开路的多,楼主仔细检查一下何妨.

网友:
请检查肖特基管。

网友:
后排散热片上三个双二极管子都测过,没有问题,包括整个低压部分的二极管都查过,问题可能在SG6105,待找到了再更换,另外说明:风扇仅轻轻地转动了一下即停,问题会不会在高压部分
谢谢各位!!!!!

hjq
一网吧40多台就你这故障,都是用了近3年。无一不是可调电阻开路。你也可以检测一下不碍事的。

网友:
问题应在后级部分,因为绿色5V正常。原因是短路或负载太重,肖特基管和快恢复管嫌疑最大,记住共5对哟,不是3对

网友:
我手头也也有同样的毛病的电源 也是不知该怎么查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查,我现在手上也有一片电源有同样的故障现象,不过是7502B芯片的,到现在还没找全7502的资料,无从下手。

网友:
1.输出有短路
2.激励管有一个性能不行了.
3.电源调整管有一个不行了.
4.电源调整管串连的电阻.电容,二极管等.有可能其中的一个不行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