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1-05-18):
最近接到两块主板一个华硕和一个盈通和都是上DDR3内存的现象是华硕的为检测卡跑到D4掉电,内存供电电压是1.9V。盈通为点亮后马上又跑D1,内存供电电压是1.7V。这两张主板的内存供电都不对,DDR3的内存供电应该是1.5V怎么会偏高呢?两张主板都换了供电芯片还是一样(供电芯片是和北桥供电芯片交换的)。请各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
ddr3的内存供电是1.5

网友:
先测下开机电路有没有问题。到内存、CPU、桥这块有没问题。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不靠谱!好好看电路!

网友(点评):
开机电路跟内存供电有关系么?

网友:
我估计是桥的问题,供电可能性很小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1.5V你查下反馈电阻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
谢谢好先查查看有结果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
有结果没有哦

网友:
查CPU。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查查···好像印象是CPU管内存·

网友:
AMD的才是CPU管理内存

网友:
把内存拔了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

网友:
要是AMD的板子先换个U试试

网友:
内存拔下来报警吗

网友:
1.7也没什么不对,兼容性好一些,以前SD的内存就有这样的问题,标准的板上3.3V的,挑内存,后来有的板子把电压加到3.5后没了这问题

网友:
除了内存的主供电是偏高一点,内存的其它供电正常吗?

网友:
只一个主供电。。不能判断的。。还有上拉电压。内存上的总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