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不认网卡

楼主(2011-05-18):
今天修的DV2000一块板,630的独显,供电都有正常,复位正常,就是不认网卡。我不想杀南桥啊,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啊!

网友:
网卡是好的?

网友:
网卡是好的?换USB网卡吧

网友:
不想修南桥 ?是南桥的事吗 ?网卡芯片自身没有问题吗?

网友:
看看EC,换一个

网友:
网卡我换了 3个  晶振也换了   网卡 是好的   这是板  不能换USB的

网友:
是不是IP地址没有,换个EPROM试试

网友:
不认网卡应该不关IP地址的事。
网卡有两个偶合电容和南桥通信。你看这板网卡电路图测下那两个电容的阻值。

网友:
唉~~~忘了,你是不认,还是认到装不上驱动?

网友:
发贴前要查清楚问题,然后把你测过那里?把每个测过的地方的参数一起写出来,别人才能把你分析呀。一上来就说某某是独显,供电正常,复位正常,不认网卡,现在是你的机子应该可以进到了系统吧?才会出现认不到网卡吧。系统都正了还说什么独显,供电,复位,难道你的机子没供电没复位也能进系统呀?现在是不是进了系统全部功能都正常,就差网卡卡住你了?是的话,网卡供电正常否?网卡晶片有没1.5V左右的压差,有的话码片的供电正常否?有的话他的32根AD线到南桥有没断?样样都正常那就只好做桥罗。

网友:
那就用无线网卡嘛

网友:
只好做南桥了,我想最好还是换掉更保险。

网友:
网卡是好的吗?换一个试试喽!不行再看看南桥

网友:
10楼说的有道理。先排除别的问题,再做南桥

网友:
EPPROM可能性很大呀

网友:
网卡如果是好的那么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那机器网卡电阻爱坏

网友:
rom坏的可能大。

网友:
如果网卡必要的条件都满足的话,那就是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