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CPU供电控制IC

楼主(2011-05-18):
我看到有些CPU供电控制IC我没认出EN脚,还请高人指点如:ADP3170    AIC1567.
还是PGOOD就是开启信号?
而没有输出的PWRGD信号

网友:
查这信号有意义吗,如果CPU供电管没有控制电压直接换了IC就行了,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主控制IC要有供电和开启信号都要有才会工作,换IC没开启信号还是不工作啊

网友:
电源管理IC一班的工作条件为主供电、辅助供电、基准电压、EN信号正常时,就会驱动上下管或MOS管工作,输出电压~

网友:
好像是笔记本的板子呢

网友:
在其它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就换IC

网友:
加油啊  本人技术太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