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电后亮一会就黑屏。指示灯正常。还是绿色。

楼主(2011-05-18):
一台老的三菱显示器,通电后。正常显示。但是亮了不到一分钟就黑屏,指示灯还是绿色的。请问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可能性大。

网友:
用强力灯照照看,是否有图像,如果有那就是连接灯管的电路出问题了,就是高压板

网友:
单独测一下灯管就知道了。像你这么老的机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黑了以后,指示灯闪不闪

网友:
我有台和楼主一样情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强光电筒照过,没有显示.......但是灯是绿的,就是有信号状态.郁闷.

网友:
我也看到过最后判断是灯管问题,换了灯管就OK了,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它能显示,但很快就黑屏,但指示灯依然是绿的证明它是在正常的工作,可以知道电源板和驱动板应该没事,就在屏上面,而屏上最爱坏的就是灯管,要不坏掉了要不性能不行了。。。这只是我认为这样的,不知道想的对不对

网友:
去检查灯管和高压吧,用通用高压板点下灯管看看。。。。。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高压板上的问题

网友:
用快高压版  点下灯管嘛  一般来说是灯管的问题  楼主 多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