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hp1008p 里面抻出来一张黑色的纸是干什么的。现在进不了纸了。

楼主(2011-05-18):
激光打印机hp1008p 里面抻出来一张黑色的纸是干什么的。现在进不了纸了。怎么装进去。

网友(点评):
难道是定影膜?把定影组件拆下来看看吧

网友(点评):
1008定影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

网友:
定影膜  已经碎了   立即更换
否则直接卡纸  会影响到胶辊和发热材料

网友:
这个感觉不像定影膜呀,有这么长吗?
你是不是换的新鼓呀,我看有点像新鼓上的包装纸呀。
在好好看看机器里是不是还卡着纸呢。

网友:
是定影膜吧!激光机就这膜是黑色的!

网友:
定影膜烂时不会那么齐的,应该是鼓芯外的保护纸吧。

网友:
这个真的不象定影膜,即使全部破开也没有这么宽!

网友:
晕楼上的几位开玩笑吧那有那样子的定影膜一定还有东西卡住了

网友:
换鼓的时候要把那包装拆干净,你那供货商没教你吗。再说了,应当是你那供货商到这里来,你们搞错了角色。

网友:
一看就是硒鼓包装内保护鼓芯的纸

网友:
换鼓时,包着鼓芯的包装纸!!有可能还有部分卡在鼓里面了。

网友:
肯定不是定影膜,哪有这么整齐的定影膜破了。可能是包装纸吧

网友:
这是外包装纸,可以防止光照的。您吧外包装拆开后,在硒鼓的一侧有一个橙色的卡子,要把它扯出来,它的作用是防止碳粉外露,硒鼓上还有橙色的两个塑料卡(我记得好像是2个)也去掉,安装进打印机记忆可以了。打印机有详细的说明书,您卡纸可能安装不正确或里面有卡的纸沒清理干净。

网友:
貌似是硒鼓的包装纸吧 上机的时候忘记拿下来了吧

网友:
开机有没有自检的过程
有的换像加热膜
没有的话就是机器的纸道里进东西了
打开看看吧

网友:
鼓芯的保护膜。。看看你的定影器是不是粘住了

网友:
好像是定影膜,  但是定影膜坏了是卡纸 而不是进不了纸   你先把搓纸轮擦一下 先解决不进纸再说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啊     解决了记得发表一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