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不触发

楼主(2011-05-18):
DV2000 945独立的板子
故障为没有待机电流,L24有3D3V_PWR   L26无5V_S5    芯片U38 TPS 51120 29脚无开启开压
如图:
开启信号是U16发出来的,U16 1脚 5脚 均有3.3v  2脚应该是IO发出来的才对,图纸可能打错了,2脚现无电压。
如图

想问一下IO要发出此信号要满足哪一些条件呢?
IO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
(IO已换)
从好板上拆一个BIOS换上去OK

网友:
IO的VCC  RTCVCC  RSMRST#  KBC_RST#  ,还有和BIOS的数据线,BIOS也参与待机的。

网友:
我晕~~~用BIOS机刷了两个BIOS不行,从好板上拆一个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BIOS引起不触发遇到的多

网友:
恩,估计是刷的bios不对

网友:
连续刷了两个BIOS都不行,可能BIOS芯片已坏,好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IO:除VCC,RTVCC,REST,CLK,还有LID休眠电压-高电平,适配器ACIN-高电平,

网友:
我要是没有猜错,你的这款应该是纬创代工的,这机器待机时bios和ec交换数据正常后才开启电源芯片进入待机

网友:
呵呵,你那个主板是TIBET吗,是纬创代工的吧,那个最好要用新的BIOS刷

网友:
应该是BIOS文件 不完整

网友:
看来,BIOS真的能引起一切故障啊,以后要考虑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