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原DS1102E键盘锁住了

楼主(2011-05-18):
一台普原DS1102E键盘锁住了,那位知道解锁密码呀,我试了111111不行呀,先谢了!

网友:
初始就是6个1,如果不行,就只能找普源公司了。

网友:
电话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普原技术部的人,010-80706688-823总没人接听,郁闷!普原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
看看示波器后面有没有一个小洞 ,里面有没有复位开关?有的话用牙签捅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