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21。5寸显示器DVI无信号输入”解决办法

楼主(2011-05-18):
如题。型号是联想L215WE,VGA输入正常,DVI无输入显示,重启开始都没有信号。是否程序问题?求助高人!

网友:
可能是你显示器没转换过来吧,一般显示器有VGA和DVI的接口都有转换键的。你试试

网友:
按键转换排除,再补充下,显示器是新的。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新的不代表没问题,查查线吧

网友:
如果有保修的拿去保, DVI相关的电路及程序问题

网友:
先装个程序看看吗,

网友:
谢谢各位,烧了程序DVI可以用了,但是分辨率只能1024X768不能上1920X1080,没烧前用VGA可以上1920X1080.头大

网友(2014-01-08):
我拍了个拆机的驱动板 装上也是DVI不能用 VGA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