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怪问题 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1-05-18):
接了一台22寸明基显示器,正常使用时。关机再开,不显示,这时屏线右侧5V供电变成了3.8V
过一会儿自己又升到了5V  再开机OK     一直如此 百思不得其解啊   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查一下屏屏上5V的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
补充:
如果不插屏线  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把驱动板上面的大电容换掉就OK吧。

网友:
最后没法  换驱动版解决了

网友:
原来那块驱动板就是带不了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