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重启掉电

楼主(2011-05-18):
一开机正常,重启过后就开始掉电,再启,在掉,南桥焊过了,还是不行,换了个还是不行,加焊了显卡还是不行,求高手指教

网友:
EC换了没有啊

网友:
看来是没找对故障了,看看有没有哪短路了嘛,还有就是看那个电压没起来

网友:
是不是属于那种冷机可以,热机不行啊
/。】

网友:
显卡取下  重新做

网友:
电流到什么地方掉呀

网友:
看电流跑到哪里了啊- -

网友:
如果到LOGO 重启的话,试着刷刷bios

V3000英特尔集显的机器。容易出现这样的毛病

网友:
显卡周围的电容你得看一下,是不是你做bga的时候被你碰到了

网友:
散热片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查EC 还有看看是不是过热保护

网友:
看下是温度高影响的吗,还是当机掉电

网友:
从做显卡啊

网友:
对显卡(BGA)这家伙要比对老婆还要再,再,再温柔!!!小心,细心

网友:
应该是你绝缘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