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非常奇特的屏闪、拉长、有杂波问题。

楼主(2011-05-18):
开机有时不显,多开几次能显,但显示屏的右边的图像会拉长或压缩(变形)。进桌面后仔细看,图像有一丝一丝的杂波。 分析是屏的问题 屏线或显卡的问题。刚好手上有另一台好的,拆屏换上试机,故障一样,也就是说,排除了屏线、屏的问题。接下来加焊显卡,故障依旧。换显卡,故障还是一样,维修走入困境。
这时发现,按一按主板的屏线接口,会看的到图像的拉长会随着变化,拖屏接口,清洗,故障依旧。因为图像有杂波,怀疑显卡供电不良,换滤波电容,故障不变,换1845,这时有变化了,图像不变形,不会拉长了,但杂波还是有。这时想起量一下电压,这一量还真发现问题,这个1845在待机时有一个电感有1.8V的电压(不是显卡供电),但量出来是2.0V,明显不对呀。查图纸,查IC的反馈部份。看图:

R881 R891这两个电阻就是。从料板上拆上换,当换到R881这个电阻时,电压变成1.8了,不管这么多,加硬盘进系统,这下正常了,图像一不会拉长,二没有杂波。
这个故障非常奇特,北桥的1.8V供电(不知是不是北桥的)变成2.0V后显示不正常了,按经验判断为显卡的问题,做显卡,走了弯路,如果能按维修流程,打阻--量电压--测信号来走的话,在不动桥之前就能发现电压不对,先修电压就可把机器修好。教训呀!!!!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这是个好的经验,同时也提醒我不要动不动就换桥

网友:
按理说只差0.2V的电压不算什么,估计是R881内部接触不良导致输出电压杂波过多引起的。

网友:
楼主提醒的对啊,不要动不动就搞桥

网友:
真不敢想,要叫我,我还以为正常呢

网友:
唉,现在的人包括我先拿过来就是搞桥,呵呵。

网友:
在店面做维修的不能按流程来修呀!多时都是按经验来修机器的!该做的都做完了还不行这时就来按流程了!呵呵呵呵!

网友:
就一个电阻导致这种故障的确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