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不开机

楼主(2011-05-18):
一开机,电流0.68,一看,南桥短了,换了个南桥,还是不行,求高手指教

网友:
你就只说这点,没办法帮呀。至少要讲开机的几个信号和电压要具体点。

网友:
其他的没看。。。呵呵。。。估计跟BIOS有点关系

网友:
说说他其他的情况啊,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南桥短路了?你是不是没有测量好哦

网友:
涮一下bios,楼主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你怎么测出来的是南桥短路了?其他各大电感的电压都怎么样?详细点。

网友:
工作条件都不去侧 怎么给你思路啊

网友:
南桥反面量出0.01。。,哥是么我新手!

网友:
先量量供电都正常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