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A维修

楼主(2011-05-18):
今天修一个联想的L2060WA显示器亮几秒钟就灭,不过指示灯还是蓝色的,还有一个症状是显示器的一角打火冒细烟,打开后那个味道啊....胡气冲天啊,测量后判断电源板和驱动板没有问题,于是转移到屏上,用可变电源和自制的12V高压板单测灯管发现其中有一个灯管电流偏高一个电流偏低,于是打算换灯管,于是拆屏,拆开后发现两个灯管的一端都快烧断了,并且更严重的是其中的一端把屏的一端给烧了一块,真够惨的,因为客户急着要就抓紧换完灯管,上电测试一切正常.......因为时间问题就没有拍照......第一次换这么成功的灯管,心里舒服啊.....呵呵......

网友:
呵呵,要了多少钱啊

网友:
感觉挺简单的

网友:
这样的,我一般不会测的看准冒烟的地方直接就判断了,上次也碰到一个,不过不是灯管而是高压条和灯管线接口的地方烧,直接连线解决

网友:
通病呀,我都修了若干台了

网友:
嗯,呵呵,我是个新手,刚上手显示器,修好一个感觉心里得劲,以前以为联想挺好的,现在看来,也不怎么地啊都有通病,而且会这么严重,以后还要多多学习,多积累红经验很重要啊,可以少走好多湾路,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