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7300是不是真品?

楼主(2011-05-18):
怎么是08年的?咳,那个不是裂痕,那是一段棉花丝。

谢谢评论这位,想一想也有道理,打磨的话怎么会选08年46周这么敏感的时间段去打磨,此蕊片我装机了,跑3D 70度左右,看起来挺正常 的。

好多天了还有人在回啊,,,,,其实当时我问错了,我是想问《08带R的行不行?》
7300肯定是真的,至于带不带R值 得研究。差价大呢,要是有设备在后面刻一个R怕也不难。

肯定不是打磨的!如果我是JS,我辛辛苦苦打磨一回,你认为我会刻08年还是10年?

网友:
太清晰了,有点悬。

网友:
怎么看都象个假的。

网友:
还有其他厂家生产显卡吗???

网友:
再说了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我看还是买个带T的强些

网友:
黑胶的。。。换了等于没换。。

网友:
是假的,真的字很细的。而且左下角好像有点裂

网友:
假的,字太清晰了吧..加上有几个字断层了没连接上.

网友:
假的真的一样用就好了,呵呵。

网友:
是哪个国家造的假?

网友:
好像是假的把

网友:
能用就是真的

网友:
上电脑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有区别吗,反正不是翻新的。

网友:
7300打磨还有意思吗,要打磨也打磨个gtx250出来,你也可以上机看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感觉像假的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行,管它假的和真的

网友:
肯定是假的。能用就行了。

网友:
科睿电子
的帖子
楼主说的很清楚那不是裂痕是一段棉花丝

网友:
我在网上买了个,坐上去,用软件测试还是 7200,跟客户说了好久才过去

网友:
7300早在06年末就有怎么会还在用这个芯片发热量大得惊人经常虚焊如果你的温度不高我想不会是真的除非惠普07的dv系列是假的

网友:
绝对不是打磨,但是不是翻新就不清楚了!

网友:
看外表不像是真的,不过你上机上不是可以正常的吗

网友:
不好说了
不过说时候7300我还真的没有看见过08年改良的

网友:
不管是不是打磨的,能用的住就行,有时候过分较真 也未必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