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开机,加电到0.76左右,最高一次到0.93,不报警

楼主(2011-05-18):
进水二手版,被补过很多地方
今天这块板子我头疼了一天了,刚开始以为板子掉电,因为t61会掉一次,可这个是循环掉,
后来量着量着,发现已经不掉电了,一般可以加电到0.76~0.78的样子,但是不报警。有pcirst, cpurst,不知道下面接下来该量什么?求指导
不开机
cpu
掉电

网友:
有了复位就要查CPU与北桥的连接有没有断线,拿个带灯测试座测一下,如果OK,就继续往下走,有复位,说明DMI总线好,直接到南桥,BIOS芯片。测一下所有电压有没有出来,缺电压,干什么都是白干。

网友:
进水的机器 难难难哟 一拷二看 在报废

网友:
悲剧的板子,我折腾了两天,还是没搞定,实在是无语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不,硬启动完成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