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DELL 510M开机白屏黑字

楼主(2011-05-18):
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DELL 510M原来是不开机的,拆机检查发现开机按键板接口虚焊、靠近电源插头的一个场管4435烧坏,重新换一个原型场管及补焊按键板排插后可以开机。但开机提示白屏黑字报错。按ESC键马上关机了,按其它键均无效。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问有同行见过这样的故障吗?附上报错图片一张!

网友:
没碰到过啊

网友:
你把光驱重新插一下看看吧,好像是光驱没插好

网友:
是不是要输入密码啊

网友:
好像加密了..我遇到过此故障.......也没办法搞好

网友:
LZ  提示密码

网友:
找图纸差4435后级电路,看看是做什么用的·给那供电的··,

网友:
这老机器,难得修。···

网友:
CMOS放电试试。

网友:
我有个DELL d500

网友:
应该是设密码了吧 上次师傅说的 可些我没看破的

网友:
敲几下回车键
看有没有一个代码出来

网友A:
找个会英语的,,翻译下什么意思就 明白了,,呵呵,,

网友:
意思是有个设备没有被识别或连接好,以前整过一台Dell的机器,是光驱的问题,把光驱重新插插或者换个光驱就解决了

网友:
好像没检测到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会英语的,,翻译下什么意思就 明白了,,呵呵,,

驱动器在系统模块不能被识别.它可能没有被全完插入或可能存在某些问题.请阅读和完民以下步骤:
1.按紧驱动器完整和紧固在支架内
2.按下esc键--等待到系统关闭电源
3.按下电源键去重试检测驱动器.

以上是全文直译

根据经验,这个问题通常是内存不是机器原配的.dell这个机型会检测内存spd内有没有dell的信息.楼主你试下用原机配的内存开机

网友:
输入密码回车就行,输入没显示的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很少见。估计是被硬加密了吧

网友:
3楼、15说对了,是光驱没插好,拆开光驱擦擦金手指问题就解决了!非常感谢兄弟们!!!

网友:
这机子这么麻烦啊!!

网友:
放电试试。。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
把光驱拆了就好了今天刚修一台

网友:
没检测到硬件 把硬盘光驱和内存重新插一下试一下